求助:有关CAN的

楼主(2004-09-20):
本人刚开始准备做CAN方面的东西,请教一个可能非常简单的问题,我知道报文是经滤波后接受的,但是报文中没有地址,我怎么判断报文中数据的含义,比如说报文中传过来的有温度,速度等信号,CPU怎么知道是哪一个?请高手解惑

网友A:
你在設定時,要考慮到各種對你有用的數據,不能被mask掉。 所以你必須去設計如何設定mask & filter,才能使你要的數據不被濾掉. 報文中數據的意義你在設計系統的時候都要定好,而濾波通常只是針對標識區的,所以,關鍵是設計你的標識區。

网友B:
传过来的报文的协议你应该有阿,要不怎么处理?如果你没有协议的话,那只能根据其他设备猜测了。

网友C:
自己对你的数据进行定义,你自己发的数据是什么格式,自己应该很清楚啊。 ---- 轻舟技术工作室http://qztech.51.net 现提供QZ-CANUSB智能接口卡:CAN转USB,USB转CAN QZ-CAN232智能接口卡:CAN转232,232转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