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三菱模拟软件LLT?

楼主(2004-09-20):
我已经安装了LLT 但是一直不会使用。请大家支招,谢谢!

网友A:
请问是什么版本的LLT,可以发给我吗,我研究后告诉你,一定。

网友B:
在"工具"菜单下, 选择“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即可

网友C(2008-11-16):
诸位前辈,能不能教我一些PLC的编程知识!我是真心拜师的!QQ879792472!!

网友D:
是啊,有专门的教程说明的啊,我找找啊

网友E:
先安装,然后在编程软件中使用,安装后编程软件中的“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就会变成蓝色的,点击它启动仿真

网友E:
仿真启动后,编程软件中还有个 软元件测试按钮,点击它后可以给软元件通段或是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