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151压力变送器,零点总是不稳

楼主(2004-09-20):
请问各位大虾:我司有一台1151压力变送器,零点总是不温,当调整到4.00毫安时,过一段时间便下降到3.803左右,请给位大虾帮忙分析原因并指点解决方法。 谢谢!

网友A:
你有必要动手拆开了,主要断掉传感器部分和信号处理电路部分的联系,看前极传感部分零点如何?再做进一步判断!

网友B(2005-05-09):
温度补偿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C:
零漂的问题是由于,传感器安装的方式所造成的,这个通过调整很难解决。

网友D:
用的机械调整的还是智能的,一般你可以通过更换电路板后观察

网友E:
1151的零漂确实有点问题!只有自己调整,或更换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