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各位大侠对西门子MC35i的开发问题

楼主(2004-09-20):
请教各位大侠,小弟想做西门子MC35i的相关开发,硬件方面都需要购买什么?从哪里可以买到?价格如何?欢迎大侠们指教:)

楼主:
不会没人知道吧?

楼主:
做gprs的音频和视频传输,还望清风大侠多多指教,小弟谢过了先

网友A:
你是想通过PC机控制GPRS设备发,还是利用图象采集器直接发? 同时建议用CDMA,GPRS发图象有点勉强!GPRS在小数据传输方面更加适合!

楼主:
应该是通过图象采集器吧,还请各位大侠多帮忙:)

网友A:
购买CDMA的DTU设备,买来就能用了.

网友B:
用CDMA的话就不是MC35i了!不过cdma的dtu也是用透传的!即接即用! 厦门蓝斯通信 陈承伟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如果我用的是单片机采集数据,直接使用DTU发送可以吗?还是非得买芯片?

网友C:
直接买DTU产品就可以了, 和图象采集器接上就能直接发送。。。 我公司有相关的产品CDMA的 另外我想询问一下,我公司很多做视频客户他们的图象采集器都是以太网接口,所以我想知道您想传送音频和视频是否也是以太网接口。我公司同时也有带以太网口的CDMA无线数传产品 详情请见www.inhand.com.cn

楼主:
请介绍一下图象采集器的相关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