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变频器与电机的接线超过1000米该如何处理?

楼主(2004-09-20):
请教各位 如果变频器与电机的接线超过1000米该如何处理?

网友A:
变频器输出加装正玄波滤波器

网友B:
最好别这样,把变频器和电机近距离安装,电源进线长距离输送,这样多爽呀?电机与变频器长距离安装是不明智的安装方案。仅仅加装正弦波电抗就行吗?NO,长距离的功率衰减要由变频器补偿,得不偿失。

网友C:
变频器和电机近距离安装,远距离遥控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