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确定MCC卡

楼主(2004-09-20):
请问:我用STEP7编了一个程序,我怎样看程序的大小?如果知道了程序大小,根据什么选 MCC卡?

网友A:
mmc卡至少64k。在step7中点展开左边项目树至blocks,右键看属性。

网友B:
我想知道为什么MMC至少是64K的,我选的PLC是313C的,其工作内存只有32K,我的MMC卡也选32K的不行吗?为什么呢?

网友C(2004-11-05):
你听说过电脑的硬盘和内存要一样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