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请教远程数据采集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4-09-20):
请教一个问题,串口网桥解决了串口数据的远距离传输,在需要联网的情况下,远程数据采集如:基于GSM的远程数据采集系统应用、基于USB总线和89C51单片机的数据采集系统设计、用单片机89C51实现的远程数据采集系统等是否要被取代了,串口网桥实现的远程数据传输与一般意义上的远程数据采集相比有何优缺点?

网友A:
这是一个专业分工的时代,并没有所谓80c51的产品会被取代!GPRS/CDMA GSM 只提供无线网络传输,也常常与80c51结合使用。 而现场信号采集、数据采集使用单片机反而具备更大的节省资源优势,不需要16、32BIT的MPU需要庞大程序(其实大部份都花在写通讯协议上),善用单片机整合功能合适的TCP/IP模块,反而是更有光明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