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变频器如何是控制的线速度同步

楼主(2004-09-20):
我们有一条钢带清洗线,其中一部分采用一台爱默生变频器和一台丹佛斯变频器,其控制马达分别为3.5KW 和 5KW。由于变速箱的齿轮比不同,采用电位器控制其速度。现在希望能实现在其控制的钢带能达到线速度同步,请高手指教,谢谢!! pugh76@126.com

楼主:
这里的高手在哪里?

网友A:
具体情况和我沟通吧,我可以帮你解决,可以收费吗?哈哈。

楼主:
望高手指点,说说控制思路,谢谢, 今天在线等。

楼主:
难道不用PLC没有人可以解决吗?

楼主:
请高手指点,

网友B:
我可以帮你解决,用一台的电流模拟量输出去控制另一台变频器。实现两台变频器的电流百分比相同。 ZLL824@HOTMAIL.COM

楼主:
在参数的设定需要什么注意的地方吗?谢谢

网友C:
可以用光电编码器做成

网友B:
另一台变频器的PID控制要平稳,参数的设定要根据现场的情况定。

网友D:
Y一台速度控制,一台转距控制。

网友E:
你的精度要求高不高,可按冷月的办法试,也可加同步控制器。

网友F:
用电位器,外加DC10V电源,同时控制两台变频器,再调每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参数就可以控线速度平衡,不过这种方法精度不是很高,或者可以再串两个电位器进行微调。

网友G(2004-10-28):
用我们公司的同步控制器产品可以解决您的问题。请登陆网站http://www.wellsolution.com或直接输入网络实名“烟台中正”了解更多产品信息。

网友H:
这种控制有两种控制思路: 1:有张力检测的机构: 这种方法用钢带产生的张力做为反馈,将从机变频器设置为PID控制或带前馈PID控制,所谓前馈,将主机速度输出做为从机主给定,PID做微调, 适合于精度不很高,速度不算很快的情况,这种方法在电线电缆的加工设备上使用非常广泛。比较容易成功。可以使用非矢量的变频产品,但要求PID性能很好。 2:做成主从控制方式,Y4511的方案,典型的主从方案,不过最好选用一家公司的产品,SIEMENS MM440就行,变频器一定要支持矢量控制,参数比较难调

网友I(2010-12-12):
楼上说的矢量控制也不难调,这个主要有个自学习过程,看一下说明书就明白了,主从控制是一个力矩跟随控制,适合软连接的两台电机控制,这种方案经常在起重行业使用。

网友J(2011-04-24):
用第一台变频器的脉冲输出作为第二台变频器的脉冲数度给定

网友K:
变频器电流闭环控制,软特性连接!

网友K:
不需要张力检测,根据电流给定大小,分配出力大小,就好象两个人拉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