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台安变频通讯?我有三菱GPPW7.0软件

楼主(2004-09-20):
三菱的plc与台安V2系列变频器通讯.用RS485-BD模块如何实现?需要设置那些参数?最好可以给我发几断小程序作为参考?我可以用三菱的软件GPPW7.0作为交换!!!!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我的邮箱是 DINGPINGLION@163.COM

网友A:
我虽然对你的问题不懂,能否发GPPW7.0给我?QQ31560111,谢啦,free123open@yahoo.com.cn

网友B:
我也想要一个GPPW7.0,能不能发给我? 谢谢。E-mail:cn1290@sina.com

网友C:
我也想要一个GPPW7.0,能不能发给我?wangjian709@126.com

网友D:
我有一个三菱跟变频器的通讯程序,不知对你有用不? 另外给我一个GPPW7.0好吗? qshyang369@126.com

网友E(2004-10-20):
首先你必须知道变频器的通信协议,根据其通讯协议采用RS指令或者计算机连接协议编程,还有提醒你,GPP玩意是不错,不过也只能模拟过程控制流程,对于模拟信号采集和通信就没什么用 祝一切顺利

网友F:
不懂不想装懂,我看你还是满专业的,我们交个朋友吧!我的QQ49357908.我想向你请教几个问题.

网友B:
我有这个软件!

网友G(2006-06-12):
兄台,我现在很急需GPPW7.0,我找了好久了也没能找到,你可以给

我 发个吗?小生在此谢过了!~~~~~

邮箱:qinwenzhang14@126.com

QQ:412255517

网友H:
 不懂不想装懂:
首先你必须知道变频器的通信协议,根据其通讯协议采用RS指令或者计算机连接协议编程.
 “不懂不想装懂”
说的不完全对,不能使用“计算机连接协议编程”,只要了解变频器的通信协议,和物理连接的性能是否匹配(例如校验位是否完整、波特率范围是否兼容、数据位是否匹配等)或可设置的匹配,用RS指令编写就可以了。

网友I:
大吓:
    你好!请问你的GPPW7.0的软件有多大呀?

网友J:
看变频器的协议编写程序,包括一次发送的字节数,以及对应的功能码,最后看是用LRC或着是CRC校验.用RS指令发出去就完活.
GPPW7.0的软件有这么难找么?我这儿有呢,我们一般是送人的
楼主要是有AB的软件多好

网友K(2006-12-28):
to;天天向上,那个CRC程序好像很难吧,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网友K:
我有AB的软件。

网友L(2007-02-07):
各位朋友:
  晚上好!由于"三菱GX8.26中文PLC编程软件"容量较大,无法用邮件发送,现我已上传到工控网的"自助资料库",待工控网管理员审核后,即可到http://www.gongkong.com"自助资料库"自由下载.

     更多资讯,请到http://www.jiangwenyi.com

                                   电话:0662-3123287  江生

网友M(2007-07-23):
qshyang369@126.com
可以把你的三菱与变频器通讯程序发给我吗?我现急需,在此先谢谢了
panxinji@126.com

网友N(2011-10-03):
你好,我也想要一个GPPW7.0,能不能麻烦发给我一下,lipingboy@foxmail.com感谢你

网友N:
我现在急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