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CI卡与LabVIEW的驱动安装问题

楼主(2004-09-20):
我用的是研华的Pci1713卡,装好了能够识别到,也能在Adatech Manager中进行设置, 再装了LabView的接口,可是在Labview中怎么也看不到 我是菜鸟 恳求各位大虾指导

网友A:
在Control面板中Option中加入研华提供的PCI板卡Labview接口中提供的相应VI集合就可以用了,在MAX找不到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