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4863故障维修

楼主(2004-09-21):
我公司2台西门子6se4863变频器开机均立即跳emergency trip(紧急停车),又没有说明书,哪位大哥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请赐教,在下万分感激。

网友A:
我有就是不告诉你,气死你!!哈哈

网友B:
恢复到工厂设置再试

网友C:
按复位键试试,如果还是不行,查查端子报警输入试不试常闭了!还是不行,初始化!

网友D:
没说明书,最好别乱动,你看一下变频器应该是外部控制的,查一下外部的急停按钮是什么状态?也可以向北京西门子打电话,电话是010-64719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