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三菱FR-A540-11K 报E.OV3故障

楼主(2004-09-21):
各位老师: 一台三菱FR-A540-11K 报E.OV3故障(减速,停止时再生过电压断路)。 空载后,参数重新设定,以及恢复出厂值都无效。故断定是检测电路故障,误报警。 但又查不出,请指点!!

网友A:
HP7800或电源板上的驱动芯片!

楼主:
HP7800是光藕吗?说一下管脚功能。 电源板上的驱动芯片--能具体一电吗?? 谢谢

网友B(2005-11-05):
对,一般情况下HP7800或电源板上的驱动芯片有问题!!

网友C:
晕倒。减速时间增加就是了

网友D:
检查贴片45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