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软启动器

楼主(2004-09-21):
请教:施耐德ATS46C41 软启动器 启动接哪几条线

楼主:
或者谁有说明书

网友A:
我有。但不是电子文件。端子:stop、run、pl,可以接成3线或者2线控制。

网友B:
请教;2预计效果50kv改变频器选什么型号,以及产品介绍适用范围,节能分析,谢谢.请大家帮忙

网友B:
请教;250kw电机改变频器控制论文怎么写

网友C(2005-01-10):
说明书www.schneider-electric.com.cn网站上有,下载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