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可以并联使用吗?

楼主(2004-09-21):
我实验中用到一台MoSi2炉,由于厂商设计的问题,导致一次侧的电流达60A,开机时有较大冲击电流,每次开机都使air switch跳闸。而单极空气开关的最高容量只有C63,请问,可否将C63+C15并联在一起使用,达到63+15=78的容量?从下面进线的话可以吗?使用的是梅兰的空气开关。

网友A:
由于空开的触点电阻不一样,并联的空开不能象你想象的那样分流。所以并联的空开会误动作。SIEMENS最大单极的可达125A,其他的品牌也有大容量的,换空开不就行了。还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选D型脱扣曲线的空开,它能躲过设备的启动峰值电流(10倍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