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寻空压机多次停车原因!!!!!!!

楼主(2004-09-21):
我们是一家钢厂的制氧厂,空气压缩机的起动条件是:1,水压>=0.3 2.油压>=0.14 上面两个测点用的是1151的压力变送器。DCS用的是浙大中控的JX--300. 问题:在空压机运行中,1,水压 2.油压 信号突降为零后又回复正常(造成空压机联锁停车。) 降零信号下降沿为5S,上升沿为5S。 在以后的时间里又出现过几次这样的现象造成空压机多次停车。我们怀疑造成停车的原因:1,1151变送器受干扰。2。DCS机柜受干扰。3.....有哪位高手能帮我分析一下原因吗?

网友A:
传感器用的是电流信号吗?是4--20mA吗?看一下降零时是4mA还是0mA,如是0mA(低于4mA),就是传感器问题了(也可能短时间失电),是传感器问题,还是干扰还是DSC应该可以区分的。

楼主:
朋友,很感谢你对我的帮助! 我们用的1151压力变送器输出的是4---20mADC电流信号.变送器是DCS卡件通过跳线配电的. 不过,我们发现信号突降是从DCS的监控软件的历史趋势上面看到的.在降零的瞬间监控软件上面显示信号可疑.

网友B:
楼上说的方法不错。 另一个角度,你也可以查查是不是输入信号受干扰。这个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买两个隔离器,安装上去试试。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对!买两个有源隔离器试试!

楼主:
急寻液位波动原因! 我是钢厂制氧厂空分生产维护仪表工,我们测液位用的是S-1151变送器,不知道为什么通过DCS后在显示器上液位显示总是在不停地跳动很不稳定,最小值和最大值相差400mm,请各位高手们帮我分析一下吧???

网友D(2005-01-13):
如果是晃电,电压波动导致的停车, 我这里有很好的解决方案; 联系方式请看网站:www.shlanchen.com

网友E:
那5s或许跟现场某个设备有关,要是多次很有规律的话,那就更可疑!

网友F:
可以加一个隔离安全删,你可以试用一下我们的产品看看能否解决你们的问题。 TURCK公司PA部电话:02283988149 邹   也可以去我们网站查看:http://www.turck.com.cn

网友G(2005-02-12):
可以在DCS中加一个滤波,去处掉5S的下降沿脉冲。

网友H:
你的周边环境若未改变的化,以前又未出现过此现象,是否可以考虑你的线路有接触不良 如腐蚀...

网友I:
如果是传感器受干扰问题,应该有波动,不会平滑到底。如果是DCS问题,你检查其他共用参数有没有如此情况。特别注意两传感器的共用设备。

网友J:
根据sv-pv所说的现象看,应该是电源高频波干扰所致,加电源滤波器和二极管应该可以屏蔽掉高频波.以前我做过一个用磁尺测液位的系统,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K(2007-03-29):
空冷塔主冷液位测量的正压管堵塞有何办法在不停车的情况下进行疏通(反吹,用钢丝通,用氧气瓶都已经试过).谁有高招请赐教,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