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电流信号有多少米距离的限制阿!

楼主(2004-09-21):
采集压差变送器的电流信号,4~20MA电流,最大的采集距离是多少啊?

网友A:
用内置的采集卡距离近一点,大概30-40米,优点采样的速率通常都很高的,用外置的采集器,可达50-60米或更高(USB接口查看www.ade-tech.com的工控系列),几百米(加文放大器,是音频线接口查看www.ade-tech.com通用采集器系列DSS14),缺点是采样速率很低。不知其他人有什么高见???

楼主:
这30~40米的距离是指:从压差变送器到采集卡端子板的距离吗? 这么长的距离会不会对信号有影响啊?

网友A:
就是传感器到计算机的距离,只是说在30~40米的距离不会影响采集的精度,当然还是有一点点影响了,再长的话,所测出来的值就会受一定的影响,50~60米指的是传感器到外置采集器的距离+采集器到计算机距离(最长25米)

楼主:
如果我的采集频率为1000Hz,这个30~40米长的距离会不会影响采集采集频率啊

网友B:
通常对于模拟量数据来说,如4-20mA都是恒流源信号,所以数据传输距离和采集器的总输入阻抗有关。原则上只要在模拟量输出仪表的输出端子测量的直流阻抗≤模拟量输出仪表的输出阻抗的话就不会影响精度,这跟距离没有直接关系,举例说,一台差压变送器输出4-20mA 信号,其输出阻抗为500Ω,则传输到A/D转换器的电缆线阻+取样电阻的总阻值≤500Ω时就不影响采样精度,此时,取样电阻一般是固定值(通常是250Ω或125Ω),那么传输距离就取决于传输导线的线径了,当然在整个传输的电流回路中的抗干扰问题是另外需要考虑的。 对于采集频率,需要考虑的是传输回路的阻抗匹配和信号衰减的处理。也和传输距离没有多少直接关系,上面两个问题处理的结果不同,最大传输距离也不一样,少则几米,多达几千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