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超精密转台

楼主(2004-09-21):
请教: 哪里可以买到轴向和径向跳动在亚微米级别的超精密转台,高度最好低于100mm.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请问你是用来干什么的?是控制转向不同的工位吗?我有日本三共的分度盘,你要不要看看?

网友B:
我可以提供各种转台,不知道您负载多大,都有什么要求,希望价格多少,您可以联系我,电话:13840146961,邮箱:sysongs@163.com宋先生 多谢

网友C(2006-04-19):
怎样通过转台来选择合适的控制电机和光电编码器的型号

网友D:
我公司可以提供各种高精密转台010-5862 0942杨先生

网友E(2011-07-30):
我提供各种精密转台,请看:http://www.coofish.org/post/629.html

网友F(2011-09-09):
各位前辈大家好:最近我也在做一个高精度转台,我的电机是稀土永磁力矩直流电机,现在照不到合适的驱动请大家帮忙找找。。。先谢了!我的QQ是280652217,邮箱gaoweike666@163.com

网友G:
直流伺服,建议用Copely

网友H(2013-04-01):
我这边有超精密转台,轴向/径向<50nm,你可以联系我,谢谢

网友I:
高精度转台的直径是多少?还有就是你们的转台起停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