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流量计的工程应用和维护(转载)

楼主(2004-09-21):
王少勇先生,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陈宇先生,工程师;史琳林女士,助理工程师;金为龙先生,工程师。 关键词:质量流量计 安装使用 一 质量流量计安装使用   (1)常规要点   传感器与大的变送器或电动机之间至少要有0.6m的距离。由于传感器工作依赖电磁场,所以一定要避免将传感器安装在大的干扰电磁场附近。另外,还应仔细选择安装位置尽量避免振动。   (2)测量液体时的安装位置   传感器的安装应能保证液体满管,以便能降低密度变化对测量精确度的影响。而当过程管道需清洁时,安装位置应能保证完全排空液体。为不使传感器内部聚集气体,应避免将传感器安装在管道系统的最高端。   (3)测量气体时的安装位置   为不使传感器内部聚集液体,应避免安装在管道的低点。   (4)安装方向   过程的要求和已布置好工艺管道的位置决定了大多数传感器的安装方向。虽然传感器的安装角度不影响流量计工作,但应尽可能考虑如下建议:   (a)当测量液体时,传感器外壳应朝下安装,以避免空气集聚在流量管内;   (b)当测量气体时,传感器外壳应朝上安装,以避免冷凝水集聚在流量管内;   (c)当测量液体浆料时,传感器应垂直安装,像一面旗,以避免颗粒聚积在流量管内。工艺介质应由下往上流动以避免喷流空管。   (5)流向   无论何种流向,传感器都能精确测量流量。一般传感器上均用箭头指明流体正常的流向。   (6)阀门   为便于流量计调零,传感器下游应安装截止阀。为便于批量操作,传感器和截止阀应尽量靠近接受容器。在传感器和截止阀间不应安装软管,避免膨胀或压缩造成批量误差。另外,可在下游安装调节阀以防止介质产生汽化或抽空。   (7)气液两相流   如工艺介质产生气液两相流,就应将传感器外壳朝下安装,或安装在垂直管道上。这种安装方式能有效避免介质中的气体聚积在流量管中。   (8)装载和卸载计量   在装载和卸载计量应用中,传感器外壳应朝上或垂直安装。传感器下游应安装单向阀,以防止介质回流。单向阀应尽可能靠近传感器安装。在某些情况下,工艺介质不能完全从管道中排除,此时一般建议旗式安装。在装载或卸载应用时,应尽量按照以下开车步骤进行:   (a)在传感器上游和下游安装截止阀;   (b)关闭上游阀;   (c)打开部分下游阀;   (d)缓慢打开上游阀以排出空气和利用介质充满传感器;   (e)当流量系统开始计量时,缓慢打开下游阀直到全部打开。 二 在羧甲基纤维素钠(CMC)生产中的使用   在牙膏级羧甲基纤维素钠生产的关键工艺——碱化反应中,需精确控制各种参加反应化工原料的用量。为保证产品质量,经多方考查比较,我们最终选用Fisher-Rosemount R型质量流量计测量盐酸、浓碱及碱化混合液的质量。按以上安装原则,我们安装3套流量计。在试车中,发现所测盐酸与工艺经验值比对存在约?%的误差。安装示意如图。
  经认真检查,我们发现试生产时所加盐酸比正常生产时少,在质量流量计后部截止阀全开的情况下,盐酸不能完全充满介质,影响了仪表测量。稍微关小后部截止阀,重新测试,结果与工艺经验值相符。正常生产后,全开此截止阀流量计亦工作正常。   近8个月的生产运行结果表明:该质量流量计测量准确可靠、免维护,充分发挥了自动化仪表的监控功能,完全满足了企业高质量要求。

网友A:
“为便于流量计调零,传感器下游应安装截止阀”。这个方法好。安装调试的时候方便多了。至于“在下游安装调节阀以防止介质产生汽化或抽空”不明白,具体怎么做?请指教。

网友B:
我刚刚才接触工业工控自动控制,我希望大家能够给我更多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