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电机

楼主(2004-09-21):
大家好: 希望大家对于力矩电机原理能给我一指导,最好有相关资料。那可以找到也好哦,谢谢大家了!

网友A(2004-11-17):
益泰YTL系列三相力矩电机控制器(以下简称控制器)是一种新型的三相力矩电机专用(开、闭环)调速控制器,是机电一体化力矩电机的理想配套装置。(产品详细资料见网站www.huyitai.com) 本控制器除具有同类型控制器特点之外,还有以下独具的优越特点。 1、 控制器主要电路采用三相全波Y联接,可任意选择所需要的负载形式,即为三角形或星形(星形负载中线不必联接);与其他类型电路控制器相比这样的电路优点是输出谐波分量低,使电机内部损耗小于任何一种其他类型的电路,则电路效率高,并对邻近通讯电路干扰小,是控制器各种形式主电路中最为理想的一种。 2、 具有电子稳压功能:当电源电压发生变化或电机转速不同时,控制器的输出电压不发生的变化。 3、 缺相保护功能:当输入三相电源电压缺相时,控制器能自动中断输出,以避免因缺相电机长时间堵转时,而烧坏电机与控制器中。 4、 过热保护功能:当控制器与电机配套不当而过载,或工作环境温度超标及其他因素造成控制器温度超过限值时,控制器能自动中断输出。 5、 开机缓增电压保护:开机或调节电机力矩时,输出电压缓增压到设定置,使电机的运行更加平稳。 6、 在电路结构上有下面的特点。三相电压与电流的平衡这是控制器重要的性能指标,本控制器采用三相电压自动同步移相,来保证输出三相电压与电流的自动平衡,无需通过电位器来调整三相电压电流的输出平衡,使本控制器工作更为可靠稳定。 产品详细资料见网站www.huyitai.com

网友A:
力矩电机用途很广,主要的是用于卷绕方面。在金属材料、纤维、造纸、塑料、橡胶及电线电缆等加工时,卷绕是最后一个工序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工序。随着产品的卷绕,卷筒的直径逐渐增大,在这个过程中要求任何时间都能保持均匀的张力,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张力太大会造成产品厚簿不均、线材直径变化、线径拉细甚至拉断;而张力过小将使卷绕松弛。卷绕时张力变化的最大因素,是由于产品卷绕到卷盘时盘径增大,卷绕力矩随卷径增大而增加,而主传动的速度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必须使卷盘转速随卷径的增加而降低。力矩电机的机械特性是满足上述要求的。

网友A:
力矩电动机用于卷绕时具有下列优点: 1.空盘到满盘间张力保持平稳;] 2.张力调节方便, 一次调节后易于正确的重复; 3.电动机结构简单可靠,维护安装方便; 4.控制线路简单,元件少,调整维护操作简便; 5.交流电源工作; 6.成本低。 开卷: 开卷亦称松卷、放线等,用于将已成卷的产品松开再加工的场合,电动机起制动器作用,也是做张力控制。在电缆工业中的电缆绞线机多芯电缆挤包塑料护套;或者其他工业需要将产品加工时,如在搁置卷筒的台架上不采取任何措施,任卷筒自由的被拉开松卷,则有可能由于卷筒本身的不平衡以及摩擦阻力等因素,使开卷过程中材料不能始终保持张紧,而产生时松时紧动荡的现象,导致张力变化、影响到卷绕的质量。改善的方法可在开卷台上装上本系列力矩电机,并使电机的旋转方向相反,这时电动机处于反转状态产生一制动力矩以消除上述影响。调压装置是必要的,用以控制动力矩大小,使之符合需要,以防止因为力矩过大而损坏产品,特别是较脆弱的材料,此时,最高控制电压,以不超过300V为宜。 卷 绕/开 卷: 在大多数的装置上,是没有必要对同一台电机同时要求卷绕和开卷。但也有例外的,如大型移动式起重机的供电电缆卷筒要求在起重机向前开动时将电缆从电缆卷筒中拉出;而返回时,则要求电缆卷筒能将电缆自动卷起,以免使电缆拖在地上而受到损伤。如果在电缆卷筒上,装了本系列电动机,这个问题就能顺利解决,此时力矩电机的旋转方向随着起重机行走方向而改变。 堵 转: 一般的认识,电动机在工作时,其转轴总是转动的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制动不转,否则也不称之谓电动机。但是某些特殊场合中,需要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静止的力矩,如电缆收卷起始阶段保持电缆张紧;大型锻压机夹持装置。由于本系列电机在设计时已考虑到多种用途的需要,小的制动电流和结构上采用强迫通风形式是能满足短时或长期堵转的需要。在力矩电机的名牌上都标出允许连续堵转的时间。有些堵转时间短的电机,如需要延长堵转时间,则可选用输出力矩较大的电机,并降低电压来获得。 调 速:力矩电机的机械特性很软,当负载增加时,电机的转速降低输出力矩增加,而输出力矩是正比于电压平方。假如负载固定。则电机的转速将随电压而变化。因此在负载恒定的装置上,只要通过调压装置改变电机的输入电压,就能获得任意的转速。但是本系列电动机低速运转时,其效率较低,因此不利于作长期低速运行。 其 他 本系列电动机除了上述几种用途外,还可以根据其多种特点灵活应用,如其本身具有直流串激电机特性,可部份代替直流电动机使用,又如根据其转子具有高电阻特性起动转矩大,故可应用在启闭闸(阀)门以及阻力矩大的拖动系统中。也可利用其堵转、反转的特点,而可使用于频繁正反转的装置或者其他类似这些动作的各种机械上等等。

网友A:
力矩电机的控制(详细资料见网站www.huyitai.com的最新技术) 力矩电机的控制是根据不同的要求,调节其电源电压,以适合不同张力的需要。一般对一种规格的产品,调整好张力后,在以后的周期内不必再予调整。控制的方法很简单,任何一种调压装置都可应用。通常输出较小的电机大多采用三相调压器(TSGC型接触调压器),较大的则可采用可控硅调压或者其他型式。调压装置的功率,应按电机的最大电流(即在额定输出并处于堵转时的电流)选用。

网友B:
胡兄,我不知楼主所指力矩电机是那一类,但在伺服系统中力矩电机一般都指低速大扭矩的伺服电机,与工业上所指的力矩电机大大不同。希望楼主也能说得清楚一点,问题太模糊了叫大家很难回答。

网友C:
www.parker.com/ torque motor

网友D:
aah兄是哪位?我是PARKER上海的,可以联系。tzhong@parker.com。PARKER的力矩电机指得是大扭矩的那种,现在可以做到较高的速度,如1500RPM。

网友E(2005-04-08):
你好!不只你们的控制器(力矩)质量怎么样.一般质量保多长时间.像你们15A的什么价格

网友A(2005-05-14):
YTL310DQ/YTL320DQ力矩电机控制器性能稳定、质量优越、价格低廉、接口丰富,可用外接电位器、0-5V电平和PLC等方式调控力矩电机,是力矩电机生产厂家或专业自动化设备生产厂家的理想配套控制器。 1、YTL310DQ 优惠不含税零售价格260.00元,批发价格220.00元; 2、YTL320DQ 优惠不含税零售价格290.00元,零售价格250.00元 。 详细资料见网站www.huyitai.com

网友F:
力矩电机现在品牌不多,我们做的横河的还不错 LOTGJM@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