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单片机

楼主(2004-09-21):
读单片机请联系q921.0@126.com

网友A(2005-04-23):
你好; 我很想学习单片机,我自己制作了实验板。我也有一个编程器,有一台计算机。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软件/怎样再我的计算机里运行。总而言之,就是不太明白我怎样才能将书上说的那些指令在我的计算机里编程,然后再用我的编程器写到芯片里。(我的编程器润飞2148) 敬请赐教,多谢。我的QQ 316430985

网友B:
1、根据需要编写程序代码 2、编译你写的代码 3、调试,修改,知道满足你的功能需求 4、用编程将数据写到你的芯片中, 5、将你的芯片加密

网友C(2008-07-23):
把加密的芯片读出来容易吗。要多少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