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温度控制器

楼主(2004-09-21):
本产品广泛用在喷涂、冶金、电力、建材(陶瓷、 水泥)、机械、食品、制药、酿酒、造纸等行业的温度、压力、流量、液位、湿度、位移、物距检测和自动调节控制,现已经在众多大型机电设备、自动化生产厂家所配套。 ● 精度:满量程的0.25%; ● 电源:100-240 VAC,<8W; ● 外型尺寸:48x48x110mm; ● 工作环境:温度0-50℃,相对湿度:35-85%; ● 可选择各分度热电偶输入; ● 软件组态,可通过仪表按键选择输入热电偶分度类型; ● 经PID运算后的信号可直接控制中间继电器,固态继电器(SSR),实现自动调节的目的; ● 可控硅过零触发均布时间比例PID输出,有效消除大功率负载对电网的射频干扰和对电网的冲击; ● 报警:*上限报警 *下限报警 *偏差报警 *上偏差报警 *下偏差报警; ● 自动/手动无扰切换; ● 多参数显示,同时显示信号测量值、设定值、方便观察和调试; ● 方便、简洁和保护性的偏差修正,保证显示与实际温度一致。

网友A:
怎么个“软件组态”?

楼主:
就是可以修改仪表相关参数,不同的代码表示不同的输入方式。

网友A:
概念搞错了吧?

网友B:
我需要这种产品,请与ynhy15402@tom.com联系

网友C(2004-11-11):
怎么个手动\自动??

网友D:
多少一台啊?

网友E(2005-08-02):
不错,有图片吗?

网友F:
很普通 采样周期多少啊?从精度来说不高,功能也没什么特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