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da与opc server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4-09-21):
我现在在开发opc server,实现对底层scada监控软件数据的存取,也就是说想通过opc接口将scada的数据提交给上层opc client,请问如何实现他们的连接? 因为scada软件不符合opc规范,现在用的方法是通过modbus协议,通过串口将scada数据递交给server然后通过server与client连接! 能省去modbus协议转换和串口通信么? 还有如果我直接在底层协议上面做一个opc server然后再通过client将数据写入scada这样是不是就不需要修改现有的scada软件让它提供opc必要接口就能够实时的监控数据呢? 在不修改现有scada软件的情况下,怎样开发才能让设备提供opc 功能并能监控设备数据? 如果client能收集server从底层递交上来的实时数据,那么client不就可以实现scada的功能了么,还要scada干嘛? 我现在很迷茫opc server/client 与scada的定位分工问题! 希望不修改scada软件又要最大可能的为底层众多协议提供opc server,如何实现请各位快快帮忙!谢谢!

网友A(2012-12-18):
直接在底层协议上面做一个opc server然后再通过client将数据写入scada这样就不需要修改现有的scada软件让它提供opc必要接口就能够实时的监控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