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价:15W直流伺服电机及二轴控制卡价格?

楼主(2004-09-21):
其他的电机也可以,小功率15W左右,服电机的控制卡为2轴。 谢谢

网友A:
不同的行业对控制卡的要求也不同。不知你的工艺怎样?有些卡只有简单的运动控制控制,当然价格很低。说说具体要求才好谈。如果只是直线运动做些简单的插补和需要圆弧插补变速运动就不一样了发来要求可以聊聊。adtech@tom.com

楼主:
需要有曲线插补的,要好一点的卡。 电机功率很小,有配套的控制卡吗,也要直流供电,还需要可以和电脑分离,用串口通讯

网友B:
用我推荐的独立于电脑的MC202或MC206吧,它可用RS232或RS485串口通讯.可实现两轴的任意的曲线插补(不单纯是简单的圆弧差补).并且需要24V直流输入即可. 这三天出差在外,可能不能回您EMAIL.

楼主:
价格啊,你还是没说 我从网上查你说的这个的资料,好象很少,查不到 :(

网友C:
30,000RMB,从上至下。

网友A:
to triomotion: 你说的那个应该不是那种控制卡吧,不知道要走的图形轨迹怎样输入?是不是就在电脑上新画好,再通过串口传下来还是用教导的方式啊?上次我想要MC202的资料你给我的邮箱打不开密码不对能发一份到我的邮箱里吗?wondertoknow@126.com

楼主:
30,000?太贵了

网友D:
30000开玩笑,8000就够拉,英国卡,支持6轴运动,任意差补,有兴趣同我联系, 信箱:sysongs@163.com

网友E:
什么价位的卡都有的.我这里有1万5的(2轴),也有1万2的(4轴),有兴趣可以联系.

网友C:
呵呵,我说的是从控制卡到电机。sysongs以后不要动不动就说什么6轴任意插补,想知道什么叫曲线插补吗,知道什么叫6轴联动吗?能做成硬插补,8000RMB,欧元也下不来。当然如果只是简单需求,用不着这么麻烦,不过作为技术人员用词请准确一些。想必你也知道三轴直线联动和三轴联动的差别。澄清概念而已,并无攻击之意,欢迎讨论。最后补充一下,现有在售的控制卡,无一款支持六轴任意插补,软件开发的不算。

网友F:
其实一般的2轴控制卡都又插补功能(要不用控制卡做什么啊:)) 不过6轴插补就没听过了~到是6轴联动常说。呵呵 插补的话4轴都少见更别说6轴了 如果楼主需要这方面的资料或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可以于我联系(嘿嘿 偶是卖卡的) 信箱: qj0647@163.com

楼主:
都这么贵 有知道松下的多少钱吗?

楼主:
to triomotion 怎么不回邮件,你说的M202,什么价格

网友B:
实在对不起,这些天太忙.一直没来工控网.告诉你价钱不高.因为我已经找了几家不错的代理商.不想在这公开报价.请原谅. 您要是感兴趣,就留下您的联系电话在:triomotion@126.com

网友G:
这两天出差,刚回来,6轴任意差补应该是6轴任意组合差补,不限定。可以任意组合。当然,通常3轴就够用拉,6轴连动是本人推荐BALDOR卡的基本功能,松下一般在交流伺服100W--750W上价格还算好,不过,现在富士公司W系列不论从性能还是价格上都优于松下伺服,所以也就没有必要问松下拉,如果您能使用220V交流电,可以考虑富士伺服电机,如果必须用低压直流电,只能用直流伺服,通常直流伺服现在组合起来(电机+编码器+驱动器)价格都比交流伺服高,本公司代理瑞士MAXON直流伺服,不过一套下来不会很便宜,如果能用交流伺服电机,本人到是推荐使用,不过您可能要考虑空间及电压问题。 至于自由度老先生讲的“想知道什么叫曲线插补吗,知道什么叫6轴联动吗?能做成硬插补,8000RMB,欧元也下不来。”到要请教,哈哈,见笑拉。

网友H:
TO:自由度 请教什么是硬插补,有现成的产品吗?硬插补和现在市场上的一般控制卡所提供的插补算法有何差别,优势在哪里。

网友C:
其实硬插补就是把算法固化到电路里,就像浮点运算有专门的指令一样,在一定程度上能提高运算速度,当然如果上位算法优化的很好的话也不会差得很多,只是工作量太大。我对sysongs说一句,不要沉醉在小日本的二流DD里,实际上插补是一个计算数学问题,是一个高端技术问题,尤其在复杂设备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它的开发成本是很高的。太多的话不多说了,我们把精力多放在技术上一些,不要老搞花里胡哨的言语好吗,也不要以攻击为乐。

网友I(2005-05-23):
to sysongs: BALDOR卡大约要多少钱,这个卡内部提供插补算法吗?

网友J:
Baldor NEXTMOVE ES 6轴卡,10K RMB www.servodynamics.com.cn

网友K:
Galil 两轴卡是您的一种选择。 www.mt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