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有没有这样一种大量程高精度传感器?

楼主(2004-09-21):
测量温度用的。既要有很大的量程,又有很高的精度。 比如我测练刚炉的温度,我又想知道零点几度范围上的变化。

网友:
“想知道零点几度范围上的变化”是指‘分辨率’,不等于‘精度’。目前看‘测炼钢炉的温度’还‘想知道零点几度范围上的变化’技术上能够达到,看有没有必要。

网友A:
“想知道零点几度范围上的变化”是指‘分辨率’,不等于‘精度’ 周公这个观点我不赞成,首先仪表显示的准确性固然和仪表本身有关,但和输入信号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一次信号的精度(或信号值密度)高的话,仪表的分辨率才有可信度。 不光光仪表才有准确性等级,一次元件(传感器)也有准确度等级 ............呵呵,第一次和你的观点不一致

网友B:
其实精度很高的仪表就能达到要求了,比如精度是0.001度的,那在零点几度范围的变化当然就能知道了,那种用高精度A/D的仪表就可以。信号传感器出来的信号是标准的,你看看标准可以知道标准精确的零点几度,标准就是尺子,哪里有人问尺子准不准的?

楼主:
一般来说,做到大量程和小范围内的高分辨率是很难多到的吧 现在有没有这样的表,有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技术上能够达到,看有没有必要,比如电子秤。

楼主:
能不能说具体一点 用两个不同的传感器来实现的吗

网友A:
仪表的大量程和精度有关系的,估计很难做到量程大,精度又高... 因为仪表精度和量程有这直接关系:精度=精度等级*P.S(量程) 所以量程越大,最小刻度的精度就越低

网友C:
“比如我测练刚炉的温度,我又想知道零点几度范围上的变化。” 你这个和精度没什么大的联系,主要是选则一个分辨率较高的传感器。

楼主:
大家不要讨论精度和分辨率的问题了 我的问题是,大量程和高分辨率怎样同时得到. 世面上有没有大量程又有高分辨率的仪表,测温压流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