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什么叫电力谐波污染啊?

楼主(2004-09-21):
请教大家什么叫电力谐波污染啊?

网友A(2004-12-08):
在电力电网中,存在大量非线性负载,引起电网电流波形不再是正弦波。这一非正弦波可用傅里叶级数分解成为一个直流量,基波正弦量和一系列频率为基波频率整数倍的高次谐波正弦分量之和。对目前三相交流发电机组发出的电压而言,认为基波为正弦波,即波形中基本无直流量和高次谐波分量。但由于电力系统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谐波源,这样就使得高次谐波干扰成为电网的“污染”。 例如:当高次谐波电流通过变压器,可使变压器的铁芯损耗明显增加,从而变压器出现过热,效率降低,缩短变压器的寿命。当高次谐波在电网中传输时也如此,电缆内耗加大,电缆发热,缩短电缆的使用寿命;对电动机影响更大,不仅损耗增加,还会使电动机转子振动;而高次谐波对电容的影响更为突出,含有高次谐波的电压加至电容两端时,由于电容器对高次谐波的阻抗很小,所以电容器很容易发生过负荷导致损坏。高次谐波的干扰,往往还会导致供电空气开关误动作,造成电网停电,严重影响用电设备的正常工作,高次谐波对通讯设备也产生干扰信号。

网友B(2007-02-07):
电力谐波还是偶毕业设计的内容,好象通过有源或者无源滤波可以处理,现在都忘了~~~~~~~~~~~~~

网友C:
工业生产现场,有很多的设备产生谐波,如不重视的话,将对电网造很大的影响,现在的电力部门也非常重视谐波的处理方式.

网友D:
不知道加滤波器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