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关于SOE的不解

楼主(2004-09-22):
我们公司用GE公司的综合继保,而在每次断路器跳闸等一系列事件发生时,它的SOE事件总是“SOE遥信变位 状态0”、“SOE遥信变位 状态1”,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呢?事件顺序记录只是记录SOE的遥信0、1状态吗?!

网友A:
SR760可设定线路中的,重合闸,速断,限时速断等信息,SOE(有时标的DI信号)会记录到变0又变1的状态. 是正常的.

网友B(2005-03-08):
我公司是GE公司继保产品中国北方分销商,可以直接到 www.gyee-china.com发表问题。 SOE就是顺序事件记录,一般都是保护装置内部数字逻辑量变位记录,如开关量、保护元件启动、复归、输出接点动作、返回等。

网友C(2007-12-18):
事件顺序记录只记录SOE的遥信0、1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