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E变频器ATV45系列的故障

楼主(2004-09-22):
请各位高手指点,求教TE变频器ATV45系列的故障,故障代码是1NF,因为没有说明书,不知道什么意思,该如何下手?谢谢

网友A:
有三种可能一,内部连接错误,断开电源和5分钟电容放电后检查内部连接 可能二AUTOTEST 在运行过程中打倒ON状态。解决断开电源AUTOREST打倒OFF状态 可能三如果是通讯卡通讯,可能是EEPROM储存卡问题,一可以重新确认设置步骤MODE FACTORY SETTING--ENT--FACTORY SETTING VOLIDATION DAT--DAT--FACTORY START ENT--FACTORY SETTING RUNNING--FACTORY SETTING TEMINATED 二重新进行 CUST SETTING

楼主(2007-03-09):
向各位高手寻求TE变频器ATV45系列的说明书,谢谢!13966694084     xincwy197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