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define MODULE作用是什么?定义用空格代替它吗?

楼主(2004-09-22):
#define MODULE作用是什么?定义用空格代替它吗? 程序: #define MODULE #include <linux/module.h> int init_module(void) { printk("<1>Hello,world\n"); return 0; } void cleanup_module(void) { printk("<l>Goodbye cruel world\n"); } 如果用空格代替MODULE,可是程序中根本都没出现MODULE呀??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2006-02-17):
就是#define MODULE的意思,可能后面会用到:
#ifdef MODULE
.
.
.
#else
.
.
.
#endif
明白了吧,这是在编译时宏,版本兼容一般也是这样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