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通讯距离等.....

楼主(2004-09-22):
请问如果我用cc-link现场总线控制一个系统,如果是开关量的话,最多能带多少点?距离多远?用fx2n主机一台。

网友A:
如果使用fx2n作为主站,156kbps时,传输距离为1200米(如果加中继器,最大传输距离为13.2公里)。由于FX2N本身就是一个小PLC,受其自身点数最大是256点的限制,所以它为主站时,PLC的I/O点数+FX2N-16CCL-M占用的点数(8点)+其它特殊扩展模块占用的点数+32*远程I/O站的数量<=256点,因此开关量最大可以为224点。远程设备站最大可以带8个。即FX2n做主站时,最大可以带7个远程i/o站和8个远程设备站。 当然,如果采用三菱的Q-PLC做主站时,最新推出的CC-Link Ver.2.0,最大可以带8192个开关量和4096个字的通讯量

网友B(2008-05-05):
如果用CC-Link的长距离传输就用,勾股通信专用的CC-Link总线专用协议型光纤中继器,还有支持环网保护的型号

网友B:
根据CC-Link规范,其系统有传输距离可达几十公里(在最高速率10M时,从站的最大回应时间决定了传输的最长距离,因为传的太远,会造成主站不能再规定的时间内收到从站的应答),采用光纤模块可以解决:传输距离,或地线隔离,或节点增加等问题.

网友C(2008-11-29):
不加中继最长是1200米

网友D:
cc-link不支持欧美产品吧

网友E:
CC-link专用电缆(110欧姆型) 传输速率为156kbits/s时 最大传输距离为1200m 站站间的电缆长度不大于20CM

网友F:
专用电缆真贵

网友G(2011-05-28):
完全自主研发/制造全系列总线数据光端机,性能稳定、兼容性强,符合行业国际总线标准,可完全替代进口的光纤中继产品,产品自2005年推出以来稳定、可靠应用于轨道交通、火电、风电、石油、化工、冶金、煤炭、港口机械、天然气、纺织等各个行业的BAS、FAS、MCC、除灰、输煤、辅网自控、补给水处理、风动送样、ESD、GDS、矿山输送、起升等自控系统,赢得工程商、系统集成商和最终用户的高度评价及青睐,以信誉赢得客户、以品质和服务寻求发展!
主流的现场总线有: ControlNet,Profibus-DP,Modicon S908 RIO, ModbusPlus(MB+),Ge enius,DeviceNet,Can,
Lonworks,CC-link,Cs31,Modbus,PPI,DH+,DH485, Digital I/O,Anolog I/O……等光纤中继模块,
可替代品牌、型号有:
西门子(Siemens):OLM-G11/G12(6GK1502,6GK1503)
赫思曼(HIRSCHMANN):OZD GENIUS G11/G12, OZD Profi G11/G12
罗克韦尔Rockwell(AB):1786-RPA,1786-RPFS,1786-RPFM,1786-RPFRL,1786-RPFRXL,1786-RPCD
莫迪康(Modicon):490NRP253,490NRP254,NWFR85D200
昆滕PLC配套模块:490NRP954, NWFR89D200

如需更多了解请与我们联络:
MOB:13066988513 刘先生 ( 7*24h热诚为您提供系统方案咨询)
E-mail:boblb@163.com QQ:457361178(请添加时说明内容)

网友H:
对:semiscone 关于

专用电缆真贵

内容的回复:

国产电缆价廉物美,型号规格:STP-110Ω(for CANopen & CC-Link)3C×20AWG ,使用时,屏蔽层应只在一端接地!
欢迎交流:hdsr178@yahoo.cn

网友I(2019-07-08):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