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80C196的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04-09-22):
80C196KB的平台,波特率为1200,串口中断关闭,收发数据在软件中断(625us一个中断)中进行,单片机通过232与计算机COM口进行通讯,采用主动上传方式,平时发送的信息无须计算机返回确认帧,但重要数据时须返回确认帧,无返回时重复发当前帧。 该装置正常时没有什么异常情况,但有时候在发送重要数据时,计算机少接收一个字节,且是中间的,比如发送19个字节,却只能收到18个字节,丢了第10个字节。这种情况下,因计算机不发确认帧,单片机须重复发当前帧,但不知道为什么单片机每次重复发的数据都只18个了,而且丢的是同一个字节。 PS:单片机的重发时,包括组帧,发送指针,都是重新开始的。 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有高人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谢谢!

网友A:
用另一台计算机也连接接收 开启超级终端当监测,若是也是收到18字就表示单片机BUG,若是收到是正确的就是PC程序有BUG。

楼主:
当出现错误时,我把串口线拔下接至另一台计算机,却没有这个问题了,,我也觉得有可能是PC问题,但我PC上用的是网上比较成熟的端口测试程序啊,,而且在好几台计算机上都出现这种情况,不可能这些计算机都有问题吧...

网友A:
1.可能 你 baud rate 不够精确,或是 你的stop bits 是用1 bit ,把字间稍微延迟吧 因为你 baud rate太低,所以 延迟 不够,加大延迟1 bit (1ms 以上)再试。

楼主:
1ms?? 那个是625us一个中断哦,加1ms以上的延时,,那怎么成??

楼主:
另外还有一点哦,,连续发送19字节*12幀数据都没出什么问题(计算机不下发数据),好像就只计算机有数据发下来时,才出这种问题...

楼主:
停止位的确只1位...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

网友A:
发送的停止位 改2位吧! 延迟是指1个字节传送后 延迟 一段时间(more than 1 bit)再传送第2字节。

楼主:
我是用单片机做的啊,,80C196KB,,好像不能改停止位哦,, 停止位是不是就是延时啊?? 大哥,有QQ之类的即时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