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4-09-22):
我是从节能入手接触变频器的,对其不大了解,请教各位大虾一下,变频器安装接线上除了输入端R S T和输出端U V W外是否还要接其他端点,还有在安装上十分还要注意其它的问题,在设置环境中IEC标准是什么,国际对变频器所规定环境的容许值是什么, 我要怎么做才能把变频器安装好,谢谢各为高手了.

网友A:
安装过程中会有很多问题,你先把说明书仔细看看。

网友B:
如需要制动别忘了接制动单元或制动电阻,还要选好阻值和功率。

网友C:
如果你要节能的话,那要做闭环控制的必须加装传感器,智能调节仪等

网友D:
输入端要接高频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