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急寻求:u1620是什么?

楼主(2004-09-22):
一台Fadal VMC4020C立式加工中心主轴变频器加电后 不起动,查电源板+24V不正常,有一块莫托罗拉芯片 U1620不知道是什么?请高手指点! lszyh@126.com 或 lszyh@sohu.com 谢谢!

网友A:
是一个放大器

网友B:
应该是8A/100-600V整流管

楼主:
根据电路分析,我也估计是一个三端整流,但是 没有其原理和外围电路应用。何处有U1620的使用 图解。何处有售?多少钱? lszyh@126.com 或 lszyh@sohu.com

网友B:
你不长上网吗?算了,我发给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