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计算机控制下的精确定位

楼主(2004-09-22):
由于项目需要,本人想做一个用计算机控制的激光定位系统,要求可以在一个平面中定位,给出X轴、Y轴坐标后,激光光束即射在相对应的点上! 请问有类似的产品吗!(定位系统,软件可以对硬件控制的那种!) 谢谢! 不胜感激!

网友A:
我知道有现成的X-Y平台,也有叫机械手的,附带软件。

网友B:
我觉得您说的X-Y定位也应该采用机械手,您可以致电首钢莫托曼机器人公司询问详细情况。

网友C:
不知道你的机械是什么构造。 不过可以考虑LMP

网友D:
我公司有一款运动控制板卡ADT-853是专为激光行业开发的,二轴的运动控制+一路PWM调节或D/A输出,软件是根据客户要求来写的,或者是我们提供底层,客户自己写,我们提供技术支持。可以上这个网站看一下,www.adtechcn.com 或电话:0755-26722756 。可以沟通一下,希望能在这个项目上给您一些参考。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回复!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 1.底座:用于固定工作器件 2.步进系统:沿X、Y轴运动的步进电机带动的激光器 步进系统安装在一吊杆上,吊杆与底座相连,步进系统在吊杆上沿X、Y轴运动! 请问还有什么可行的方案吗? 谢谢!

网友E:
使用滑轨加步进电机可以完成。定位精度不是很高。 现在国内的大部分激光雕刻机都是采用伺服电机来完成的,精度好些,不过成本也贵些。具体的可以交流一下。02033584619 13580544631 都生

网友A:
其实步进伺服无所谓了,关键是机械精度,建议采用好的丝杠传动。还有就是运动部分的设计,反正是相对运动,一要照顾工序,二要照顾惯量。这些都有了,系统基本也就成形了。

网友F:
我公司有此产品,给出X轴、Y轴坐标后,激光光束即射在相对应的点上! 奥宇0755-26532013张雷

楼主:
请问为类似的产品吗?因为我不想发太多的精力在硬件设备上,我们主要是开发其软件! 有的请联系:wqm@lode-tech.com 谢谢!

网友G:
to 燕吹雪 : 你所开发的定位系统应该说是运动控制领域比较常用的一种系统.不知你是点位控制(PTP)还是轨迹控制?即该定位系统是给定目标位置后,不考虑中间过程直接运行到目标位置呢,还是对运行过程过程中的轨迹也有要求?后者的开发难度比前者要高一些. 从机构方面而言,常用的有直角坐标型(类似X、Y两维工作台)和关节坐标型的(如SCARA型机械臂).直角坐标型定位系统相对容易开发一些,而关节坐标型的涉及运动学反解要麻烦一些,不过这两种定位开发难度都不是太大。 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提供硬件系统(机械部分和控制部分),当然也可以提供控制软件的DEMO,包括源代码。 王生 电话:0755-26970862/13530305618 电邮:wang.z@googoltech.com

网友H:
从根据你的描述来说,我们有现成的产品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标准行程为120*120的,无论是简单的点位控制还是复杂的联动控制,都没问题。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与我联系。010-86008355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