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冷轧机压力传感器(变送器)

楼主(2004-09-22):
本人正在做冷轧机液压AGC系统,需要测量AGC油缸的压力(25MP),技术指标要比较严格,要求抗干扰能力强,耐温,防水防潮,抗震能力好,请问有没有专门用在这个领域的压力传感器(变送器)?请大家推荐一下。有没有哪位同行是做冷轧机液压AGC这方面工作的,大家认识一下好吗,我需要大家的帮助,有问题大家也可以讨论,谢谢。run144@163.com QQ:70990727

网友A:
压力变送器,我们公司有自己生产的,也有德国进口的,具体情况请你和我们公司联系。 胡.. 010-82671107/8

网友B(2005-06-04):
液压轧机AGC系统压力传感器(变送器)一般选用压阻式变送器。西安艾蒙希科技有限公司的液压AGC系统根据应用类型而选择不同精度、不同厂家的压力传感器。一般液压平整机基本内环是压力环,所以压力传感器的精度需0.1%。一般液压轧机的基本内环是位置环,所以压力传感器精度需0.5%就可以了。详情请浏览:http://www.amctech.com.cn;电话:029-88312310;

网友C:
我们也可以做,详细情况请浏览我公司网站:www.tm-auto.com 或者直接致电:021-54261137,54261142

网友D:
我们有适合你的瑞士HUBA的产品详情请与我联系0533-3177444王

网友E:
你好,你需要的这种传感器(变送器),我们公司有专门的一款推荐给你,就是轧机专用压力变送器,这种变送器,有非常优越的抗冲击性能,轧压传感器有很大很高的冲击频率(有的超过10倍以上)所以普通压力传感器都达不到要求,使用寿命非常短(10-30天),甚至刚装上就坏使之没有信号输出了,选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很多公司都采用国外的产品,但是其价格昂贵,售后很差(根本没有)。 湖南赛西传感技术有限公司网址:www.saixi.com.cn 有兴趣请联系:0731-4060371,刘先生

网友F:
“耐温,防水防潮,抗震能力好” 要是一般的传感器满足不了您,您可以和我联系,我公司有光纤传感器,耐温300度,抗震、抗电磁干挠、耐腐蚀。 我公司代理加拿大FISO公司的光纤传感器,可以用来测量温度、应力、压力等参数,采用单点式、多通道方式,可以对不同的多个点同时测量温度、应力、压力等参数。

网友G(2006-02-08):
您好! 美国Viatran压力变送器是最适合用于冷扎机的,40年悠久而精湛的技术保证了,完全满足您的需求.

网友H:
   目前,随着石化、钢铁、造纸、食品、医药企业自动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现场仪表维护人员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为缩短处理仪表故障时间,保证安全生产提高经济效益,本文发表一点仪表现场维护经验,供仪表维护人员参考。
  一、现场仪表系统故障的基本分析步骤
    现场仪表测量参数一般分为温度、压力、流量、液位四大参数。
    现根据测量参数的不同,来分析不同的现场仪表故障所在。
    1.首先,在分析现场仪表故障前,要比较透彻地了解相关仪表系统的生产过程、生产工艺情况及条件,了解仪表系统的设计方案、设计意图,仪表系统的结构、特点、性能及参数要求等。
    2.在分析检查现场仪表系统故障之前,要向现场操作工人了解生产的负荷及原料的参数变化情况,查看故障仪表的记录曲线,进行综合分析,以确定仪表故障原因所在。
    3.如果仪表记录曲线为一条死线(一点变化也没有的线称死线),或记录曲线原来为波动,现在突然变成一条直线;故障很可能在仪表系统。因为目前记录仪表大多是DCS计算机系统,灵敏度非常高,参数的变化能非常灵敏的反应出来。此时可人为地改变一下工艺参数,看曲线变化情况。如不变化,基本断定是仪表系统出了问题;如有正常变化,基本断定仪表系统没有大的问题。
    4.变化工艺参数时,发现记录曲线发生突变或跳到最大或最小,此时的故障也常在仪表系统。
    5.故障出现以前仪表记录曲线一直表现正常,出现波动后记录曲线变得毫无规律或使系统难以控制,甚至连手动操作也不能控制,此时故障可能是工艺操作系统造成的。
    6.当发现DCS显示仪表不正常时,可以到现场检查同一直观仪表的指示值,如果它们差别很大,则很可能是仪表系统出现故障。
    总之,分析现场仪表故障原因时,要特别注意被测控制对象和控制阀的特性变化,这些都可能是造成现场仪表系统故障的原因。所以,我们要从现场仪表系统和工艺操作系统两个方面综合考虑、仔细分析,检查原因所在。
  二、四大测量参数仪表控制系统故障分析步骤
  1.温度控制仪表系统故障分析步骤
    分析温度控制仪表系统故障时,首先要注意两点:该系统仪表多采用电动仪表测量、指示、控制;该系统仪表的测量往往滞后较大。
    (1)温度仪表系统的指示值突然变到最大或最小,一般为仪表系统故障。因为温度仪表系统测量滞后较大,不会发生突然变化。此时的故障原因多是热电偶、热电阻、补偿导线断线或变送器放大器失灵造成。
    (2)温度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出现快速振荡现象,多为控制参数PID调整不当造成。
    (3)温度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出现大幅缓慢的波动,很可能是由于工艺操作变化引起的,如当时工艺操作没有变化,则很可能是仪表控制系统本身的故障。
    (4)温度控制系统本身的故障分析步骤:检查调节阀输入信号是否变化,输入信号不变化,调节阀动作,调节阀膜头膜片漏了;检查调节阀定位器输入信号是否变化,输入信号不变化,输出信号变化,定位器有故障;检查定位器输入信号有变化,再查调节器输出有无变化,如果调节器输入不变化,输出变化,此时是调节器本身的故障。
  2.压力控制仪表系统故障分析步骤
    (1)压力控制系统仪表指示出现快速振荡波动时,首先检查工艺操作有无变化,这种变化多半是工艺操作和调节器PID参数整定不好造成。
    (2)压力控制系统仪表指示出现死线,工艺操作变化了压力指示还是不变化,一般故障出现在压力测量系统中,首先检查测量引压导管系统是否有堵的现象,不堵,检查压力变送器输出系统有无变化,有变化,故障出在控制器测量指示系统。
  3.流量控制仪表系统故障分析步骤
    (1)流量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值达到最小时,首先检查现场检测仪表,如果正常,则故障在显示仪表。当现场检测仪表指示也最小,则检查调节阀开度,若调节阀开度为零,则常为调节阀到调节器之间故障。当现场检测仪表指示最小,调节阀开度正常,故障原因很可能是系统压力不够、系统管路堵塞、泵不上量、介质结晶、操作不当等原因造成。若是仪表方面的故障,原因有:孔板差压流量计可能是正压引压导管堵;差压变送器正压室漏;机械式流量计是齿轮卡死或过滤网堵等。
    (2)流量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值达到最大时,则检测仪表也常常会指示最大。此时可手动遥控调节阀开大或关小,如果流量能降下来则一般为工艺操作原因造成。若流量值降不下来,则是仪表系统的原因造成,检查流量控制仪表系统的调节阀是否动作;检查仪表测量引压系统是否正常;检查仪表信号传送系统是否正常。
    (3)流量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值波动较频繁,可将控制改到手动,如果波动减小,则是仪表方面的原因或是仪表控制参数PID不合适,如果波动仍频繁,则是工艺操作方面原因造成。
  4.液位控制仪表系统故障分析步骤
    (1)液位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值变化到最大或最小时,可以先检查检测仪表看是否正常,如指示正常,将液位控制改为手动遥控液位,看液位变化情况。如液位可以稳定在一定的范围,则故障在液位控制系统;如稳不住液位,一般为工艺系统造成的故障,要从工艺方面查找原因。
    (2)差压式液位控制仪表指示和现场直读式指示仪表指示对不上时,首先检查现场直读式指示仪表是否正常,如指示正常,检查差压式液位仪表的负压导压管封液是否有渗漏;若有渗漏,重新灌封液,调零点;无渗漏,可能是仪表的负迁移量不对了,重新调整迁移量使仪表指示正常。
    (3)液位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值变化波动频繁时,首先要分析液面控制对象的容量大小,来分析故障的原因,容量大一般是仪表故障造成。容量小的首先要分析工艺操作情况是否有变化,如有变化很可能是工艺造成的波动频繁。如没有变化可能是仪表故障造成。
  以上只是现场四大参数单独控制仪表的现场故障分析,实际现场还有一些复杂的控制回路,如串级控制、分程控制、程序控制、联锁控制等等。这些故障的分析就更加复杂,要具体分析。
      其实,用排除法更方便,
   1)只是现场显示的仪表,怀疑显示数据不正常,可根据工艺环境估计数据,相去太远,就只检查调较仪表就可以了
   2)现场控制的仪表,怀疑显示数据不正常,可将自动脱开,观察,固定工艺条件的数据,可以判定采集数据是否正常。如控制结果不稳定,也先判定数据采集是否正常,方法同上,因为数据采集不正常,控制结果肯定不行。以上问题判断完了,在检查软手动输出的时候,执行机构是否正常开动。最后再调整PID参数
   3)系统控制时,判定也应该如此,将各部分独立后判定故障,很容易就找出问题

网友I:
楼上写的好!顶一下

网友J:
能快速学会冷扎机的使用方法

网友K(2006-05-20):
我们的冷轧机采用的是油位测量计算GAP,LOAD CELL测量轧制力,油压不需要测量,只要设置报警就可以了.

网友L:
我有轧钢机专用压力变送器,请与我联系0533-3588408

网友M(2007-07-19):
P981-01XX 系列轧钢机专用压力变送器
----Polaron Schaevitz?高性能箔式应变计压力传感器
  Schaevitz? 压力传感器,专门引入了P981-01XX 轧钢机系列产品。该压力传感器是专门为适用于环境恶劣的钢、铝轧生产而设计的。基于常用的P980 两线输出4-20mA 系列产品,P981-01XX 具有其他型号压力传感器所不具备的独特性能。
  轧制机系列具备超快的响应频率900Hz,同时保证准确高度±0.20%满量程输出。P981-010XX系列内置瞬变电压抑制器,以消除电路电压瞬变的影响,同时电磁兼容性EMC符合CE认证标准。该压力传感器同时整合了压力阻尼器,基本上消除了瞬间高压造成产品损坏的可能性。
  所有Schaevitz? 传感器高压力产品专门设计了抗压力疲劳的不锈钢杆测膜片,呈现出长期的可靠性,并减少了由于长时间的压力循环致所可能引起的性能下降。

010-58015266-806   姜坤先生
详细资料请到http://www.bjmas.cn 上查询

网友N(2011-09-03):
1、冷轧机压力传感器(变送器) ,基本都是一些几十MPa以上滴大量程产品,,俄真木见过轧机上用过<10MPa滴来

2、冷轧机压力传感器(变送器) ,主要是得解决好敏感元件的——抗振动性,,,解决不好这个,用不了几天就嘎P鸟

3、硅压阻、陶瓷压阻、陶瓷电容、金属电容,这些传感器,,,都不适合作为冷轧机类测压产品的敏感元件

4、蓝宝石、溅射膜、应变片,这几类适合,,,

      但用应变片传感器调制两线4~20mA信号是比较困难滴,即使硬调出来,信号穏度也不好

5、冷轧机压力传感器(变送器) ,把耐震不坏这点整好咧,至于精度,草绳绳能拴住裤子就中咧,

      再舌北京天津,越南以北,统统洋奴哩凯,国产货奶奶滴造再好,也球卖不上价

      让汉奸洋蛋货,多买几回吧

      奶奶滴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