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老跳闸

楼主(2004-09-22):
我厂去年安装了安川P5 160KW变频器,到今年以来老是跳闸。请高手指教!!!先行致谢!!!

网友A:
是跳哪个闸?变频器内的接触器。还是外面的?面板显示什么报警!

网友B:
是否是输出电流不平衡?

楼主:
是变频器内的接触器。三相输出电流是平衡的!面板显示Uu1。

网友C:
the prameter set error!

网友B:
可能是接触器辅助触点接触不良!

楼主:
三相输入电压只有360V~370V。请问李春发,“瞬时掉电15MS或以上时立即停止。(出厂设定)按标准配置,掉电短于2秒时继续运转。” 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A:
同意李春发的说法,是变频器内部,主接触器的一副常开触电,接触不良。建议换一副常开触电。或者干脆把这二个线,联起来。

楼主:
检察过了,主接触器的主/辅助触点接触良好!不是每天都会跳闸,是几天或半个月跳闸一次。可是这台风机一停下来,后面所有工序都得停下来。这样一停就得半天才能完全恢复生产。

网友D:
有可能你外部输入电压真的低呢?

网友B:
15MS或以上就不叫“瞬时”!输入电压明显偏低!

网友E:
若干原因: 1。主接触器触点OR辅助触点接触不良。 2。电源板故障。 3。贵厂是否只有一台变频?若是请考虑一下电网问题。

网友F:
检查滤波电解电容。

楼主:
还有 我厂2000年安装了安川616G5 110KW变频器,在行车的起升上用,电机是75KW的变频电机。几乎是每年都要烧输出模块。一烧就是一组四块! 每次烧掉后换新的就好用,到了一年左右又烧。且是两边的输出模块轮流烧! 请问各位大虾!!!是何原因。 谢!!!

网友G:
哦,总是烧掉模块,可能要装制动单元,那你们厂有装制动单元与变频器配套使用吗? 若是没有可以找我:13826519766我公司是专业生产制动单元的,网址:www.ipc88.com

楼主:
制动单元是安装,使用也很好!就是每年都要烧输出模块!

网友H:
你的这个问题麻烦了,要耐心查.... 德铜小余.

楼主:
难道就没人能够回答吗?

网友E:
关于每年都要烧的这台设备一般都在什么时候烧的?看看你的工作工序是不是每年这时候都做了不平常之用?

网友E:
一、跳停那台机是不是就那台跳?看看跳的时间,是不是在梅雨时候?如果平时电网电压只在360—370V左右的,估计欠压可能性很大!偶尔的电压更低于360V—370V是很正常的!,如果其他设备不报,则与这台变频拖动设备的负载有关!相关负载是不是高于一般机械负载OR变频功率选小? 二、李大哥说的意思是:如果电源瞬间失电时间超过15S变频则报警停机,若失电时间不超出出产设置2秒得电后继续运转!

楼主:
关于每年都要烧的这台设备,时间并不确定。只是每次都是一年左右又烧。每次相差没几个月!

网友E:
厂里生产是不是有计划的?比如烧的时候该设备正在驱动不同以往的负载应用等?烧模块原因:过流,过压,是停车时坏的么?

网友E:
TO冷月:请不要狗咬吕洞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