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冲床保护用光电开关一般是什么类型?

楼主(2004-09-22):
最近做一台设备,客户要求在装工件的位置装个保护装置,防止工人手被卡进去,我想装个光电开关,检测有没有人手,有的话就让链轮停止运行。可是一般的光电开关检测的基本是一条线,如果人手稍微偏一点就会出现检测不到的现象。听说冲床上一般都装有类似的光电保护,以前也没接触过冲床,不知道用的是哪一类光电开关,希望朋友们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我有光幕传感器,台湾阳明的(FOTEK),可以打我的电话:13382518070 吕梁,我在江苏省昆山市。

网友B:
这个叫光幕,你所说的是安全光幕,光幕大概的分为安全光幕和检测光幕。安全的贵~检测的便宜。你看着用吧

楼主:
安全光幕和检测光幕有什么区别呢?对于我这个要求检测光幕是否可以用呢?

网友C:
请与我联系! lyxer_2001@163.com

网友D(2007-08-02):
光幕传感器,可以上网上搜一下,根据情况选择多少点的以及间距等。价格千元以上。

网友E:
你装一套光幕,要好的就买国外的,我用过STI、BANNER、SICK、KEYENCE。都不错。最好控制光幕的控制器集成在光幕里的比较好,因为外制式的控制器我们坏过好多。

网友F:
使用安全光幕传感器

网友E:
安全光幕也分等级的!!冲床应该选的级别比较高!!因为比较危险的设备!!

网友G(2007-09-06):
用信号双输出的光幕,自身还带有自检,比较安全可靠。

网友H:
当然是使用光幕.有国际安全等级的贵,质量保修期间出了问题的话,传感器产品的公司负全部责任的,便宜的就是区域传感器,不具备安全等级,价格便宜.我做日本SUNX的,质量有保证,价格实惠,注意不要买什么台湾,韩国,国产就是.毕竟是 保护人手的.别弄品质差的.
我公司是华南华东一级代理,需要的的话,打我电话 15999774304 陈

网友I:
我刚给客户订了10套冲床安全光幕,这种光幕是有安全级别的.价格相当优惠方便电话联系.

网友H:
我公司给台达卖了几百套 冲床用的光幕了,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我做sunx 的,,品质有保证.   15999774304 .

网友J(2007-12-06):
我目前代理美国sti工业安全产品,价格有相当的优势,需要的朋友可来电详谈。13564854616

网友K(2008-03-31):
这几年日本的产品越来越不好做了 呵呵主要是 反日情绪严重再有日本产品再前几年因为入主中国市场较早,大家再设计的时候可选择的范围很少,所以合适不合适的都再用日本传感器,但现在呢?除了越来越多样化进口品牌,国内的传感器也逐渐的开始影响这个中国大市场了,日本产品再整个传感器市场本来就该逐渐的萎缩了,所以请陈逍同志把态度端正,说话客观一点,一味的给大家洗脑显得你很幼稚!当然大家也是明眼人无须多说也知道应该知道什么产品适合自己,再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陈逍现在的市场应该逐渐的应该理性化了大家选产品不是单靠国家或迷信品牌效应而是找到真正可以适合自己的产品.所以再这里我不想打什么民族牌也不想号召大家群起而攻之,只是希望再不断强的中国陈逍你也该长大一点了,说话不要还向一年以前一样的幼稚,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