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4-09-22):
本厂用DELTA的VFD-M系列变频器控制交流电机,变频器功率是5.5KW 电压是480V 3PHASE的 但是开动后一会就显示oL 我看了下 是由于负载过大的原因.可是我在运行的时候是空载啊,怎么会这样呢.不知道是不是需要修改参数,还请高手多多指教啊~~~

网友A:
变频器故障!我们可以维修! 电话:0595-22802995 013799242446

网友B:
基频是否是50HZ?最小输出电压不能太高。

网友C:
是电流穿感器有问题

网友D(2007-01-05):
应该是电流检测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E:
我想应该是电流互感器的问题

网友F:
   OL是过负载故障,一般是参数设置有问题,你查查VF曲线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