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S7如何导入新的GSD文件

楼主(2004-09-22):
请教各位: 在S7中,如何将新的GSD文件导入到硬件库中???

网友A:
在硬件组态里有一个装入新GSD

楼主:
不行啊! 能讲详细些吗?

网友B:
你把要添加的GSD文件先导入到\s7data\gsd\文件夹下,然后在添加硬件时更新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2008-02-07):
你打开 HW Config,执行菜单命令options→install new GSD...,在出现的对话框中打开GSD文件所在的文件夹,安装GSD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D:
同意awss的看法。我以前放在\s7data\gsd\文件夹下,就是不能导入,就看不到GSD文件,但在其他任何文件夹都可以看到,至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