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教:几个词汇

楼主(2004-09-22):
"JOG,PTP定位,轮廓,直线、圆弧插补,电子齿轮,ECAM" 都是什么意思啊? 谢谢!

网友A:
JOG指点动.PTP表示点位控制(Point to Point)不管所走路境,只求最快(例如两轴从(0,0)到(2,1)不经过(1,0.5)点.直线(线性)差补就要经过(1,0.5)这点.圆弧差补可以通过在PLOTTER上画圆弧线来理解.圆弧线是通过两轴的联动实现的.轮廓指的是非规则形状的差补(一般通过高阶多项式实现).电子齿轮指的是两轴位置成比例关系(就相当于齿轮传动一样)ECAM是电子凸轮,指的是通过计算来实现机械凸轮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