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gif的动画图片

楼主(2004-09-22):
有一些*.gif的动画图片,想要导入到INTOUCH 8。0画面去, 然后通过变量连结其可见性,请问怎么导入啊,大家帮一下忙 谢谢!

楼主:
用工具转成jpeg再导入位图控抢件,或在系统中安装gif 图形控件 gif98....

楼主:
*.gif转成*.jpeg图片后会不会没有动画效果,可以和变量联结吗, 怎么安装gif图形控件啊,那里有下载。 麻烦邓老师了 ,谢谢!

网友A:
不知哪位大虾可以解决上面这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这个*.gif是动画图片)

网友B:
AniGIF.ocx,下载这个控件,可以实现你说的

网友A(2004-12-09):
这个控件已经下栽了,不过不知道应该把它放到什么目录下去,请大虾指教,谢谢!!!!

网友C(2005-02-05):
那位大虾可以指导一下: 我下到了anigif.ocx这个三方控件,我试着用了挺不错的。可是没办法注册。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关于三方控件注册的资料,可是我试了试都行不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注册时操作有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请大虾们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C:
请教大虾门一个问题: 我下了anigif.ocx这个控件,用了也感觉不错。可是我没办法注册这个控件。我在网上也查了很多关于三方控件注册的资料,试了试没有成功注册。1)我用了regsvr.exe。2)也下了注册码。3)还用了AutoRegistOcx.dll。都没成功。请问大虾门这是怎么回事?是我操作错误了吗?还是别的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D:
在命令行输入:Regsvr32 anigif.ocx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