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外部频率,不可调

楼主(2004-09-22):
台达A系列,380V,3.7KW。参数复归开机,运行都正常。 当频率改为外部端子控制(P-OO改为1),频率就显示60Hz,电位器还未加。 运行,也正常。就是频率不能调(电位器正常)。 测量端子“+10”和“ACM”为10V正常。 “AVI”和“ACM”为12V不正常。 “AVI”和“ACM”短接后,频率还是显示60Hz。 哪位大师,指点一二。先谢了!

网友A:
参数没设好! 变频器是好的,还是仔细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B:
频率改为外部AVI控制,加上电位器

楼主:
参数绝对没问题。电位器加不加,都一样。

网友C:
你如果在浙江的话我可以免费帮你修

网友D:
将PR00设成1 在AVI-ACM不加电的情况下频率应该是0.0HZ 先检查D10,D13两保护二极管,当其击穿时会分别把15V,5V电压加上 CPU A/D转换端加上5V,从而使频率直接达到60.0HZ 如果正常的话可以测量关键点电压来进一步判断,为保持精确度使用三点校验法: AVI-ACM加电为0V,5V,10V, 对应显示的频率为0HZ,30HZ,60HZ 检测点分别为:U8的3脚, 1脚, R99点 0V        0   0    0 5V        5   5    2.5 10V       10  10   5 从而可以判断是那里问题! 有结果了请告知:xiaohan.zhang@deltadg.com.cn

楼主:
谢谢: delta,机器已换新CPU板,因客户比较急用, 有机会,我一定试试.不过那二个二极管,我都测试过,都没问题. 电压倒是没量过. 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E:
频率给定端高压串入导致损坏了!

网友F:
你们好啊,中秋快乐!!我是华南电子的,.我们是美国泰克浙江唯一总代理.现在美国泰克新推出一种产品,是TPs2000系列,它可以做到四个通道相互隔离,满足多通道差分或是浮地测量,八小时电池供电,而且还满足工业电气客户进行功率测量的工作.可以测量三相电,观测瞬时功率的波形,可以看谐波,可以同时测量高压信号和低压控制信号,不会相互干扰.这些都它的特点,它是泰克公司九月才推出的产品,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要,或者是有兴趣,浙江的我们可以上门给您演示. 张莉兰 86808616转20 138680468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