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计算机之间的编程电缆可以自制吗?

楼主(2004-09-22):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可以自己焊,不过针脚如何对应,我就不知道了,希望高手来顶下。

网友B:
当然可以啊!如果你想自己动手做,请发E-mail联系,我可以免费提供资料。

网友C:
好多论坛上都有,本来我打算画个图贴上来的,可惜明天回家了,没时间,可以到啊苏论坛上看看,里边有说明!

网友D:
三,四十元的东西,犯不作这样麻烦,型不好还会把计算机串口搞坏掉.

网友E:
买一本书看看就知道了啊,串口连接

网友D:
SC-09里有电阻的.不是连连就成的.

网友F:
422采用单边驱动的模式时,除了422的信号电压比232的电压高,而且信号电位是相反的外,其他几乎和232一样。所以232的TX端串一个电阻接422的DX-端,232的DX端串一个电阻接422的TX-端,422的TX+、DX+接232的GND端(5脚),232的7、8端短接就好了。这个线路通信正常,但应注意不能带电插拨连接线,易烧坏串口。 这个连接线仅指与8孔圆口的三菱PLC的连接。电阻取值为2.2~5K就可,目的是防止电流过大。

网友G(2006-05-11):
不过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