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V/F控制与矢量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4-09-22):
请问各位大侠:带PG的V/F控制与带PG的矢量控制有什么区别啊?谢谢了!

楼主:
谢谢各位啊!帮忙说一下啦!

网友A:
当然有区别,从最基础的数学算法就、控制精度、响应性、力矩特性都是不一样的

楼主:
我没有查到这方面的书,不知大侠能否介绍清楚些呢,谢谢了!

网友B:
你要使用在是麼場合呀,張力控制就一定要帶pg的

网友C:
矢量控制用了电流环反馈和转速反馈,而你说的V/F控制只用了转速反馈,所以,我觉得矢量控制在快速性、抗干扰能力等方面要好。

楼主:
我是用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电机带油泵,希望以些改变流量的大小,不知用哪一种控制好呢?谢谢了!

网友D:
矢量控制制是针对恒转矩负载而言的,你的电机带的是油泵负载,油泵是什么特性?是恒转矩特性?变转矩特性?如果是后者,就不要使用矢量控制了,而改用抛物线控制方式为宜。在变频器中的工艺PID调节器组成闭环流量调节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KDRJL大侠! 那就注塑机的变频来说,它是使用的什么控制呢? 谢谢了!!!

楼主:
请问不要专用变频器不行吗?因为我们有一通用变频器了,想把它利用起来。谢谢指教!!!

楼主:
各位大侠,拜托不要老是让我上公司网站啊,帮忙告诉我一下啦,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