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的编程电缆可以当普通的485和RS232转换器使用吗?

楼主(2004-09-22):
西门子S7-200的编程电缆可以当普通的485和RS232转换器使用吗?如可以,那PPI电缆端的9针接口的哪两根线对应接485,因为我们那485是接两根线式的,不带9针接口。

网友A:
太奢侈了,这么贵的RS232<->RS485转换器。用普通几十元的就可以了。如果不是经常插拔,最便宜的已经能够满足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