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总线网络节点的优先级问题

楼主(2004-09-22):
请问在CAN网络中如何确定每个节点的优先级?另外如果一个节点向另一个节点发送大量数据,中途出现错误的话,是怎么处理的呢?小弟刚刚接触CAN,菜鸟一只,望各位大侠赐教!

楼主:
为什么没人ans me呢

网友A:
CAN的優先級由11位或29位標識區決定 傳輸錯誤,CAN控制器會自動重傳

楼主:
所有CAN控制器都会吗,我用的是TMS320lf2407A自带的CAN模块,datasheet里面没说啊,只说会产生错误中断。

网友B:
CAN的优先级是针对报文(message)的,每个节点虽然也有ID,可以包含在11位或29位的优先级ID中,但是两者的概念还是不同的. 另外,错误处理也是针对报文的,不管多大的数据,都是分成0到8字节的数据发送的.所以,如果某个报文出错了,可以自动重发这个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