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中fc5的ID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04-09-23):
西门子s7-300或s7-400plc在plc和plc之间传送数据时要用到fc5和fc6,请问fc5和fc6中的ID表示什么意思,非常感激。回复到:cuiying2863@sina.com

网友A(2009-08-23):
按F1说的很清楚,多数情况下按F1都会提示帮助

网友B:
ID是地址

网友C:
ID是西门子网络组态中每一个站的标识是唯一的。

网友D:
块参数,你在NetPro(网络设置)中属性设置时就已经决定了块参数。在编程时要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