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对西门子SIMODRIVER 611熟悉?

楼主(2004-09-23):
请问: 那位对西门子SIMODRVER 611驱动熟悉,用在CNC加工中心上,现在加工中心有点问题。 sdsjwxq@163.com

网友A:
你最好把问题说得清楚一点

楼主:
611用于控制主轴,当发一听停车信号时,主轴能正常停车,但611发给上 位机的停车信号迟,老报警,主轴停车失败。 控制采用5轴控制卡,上位用西门子A2100。

网友B:
我有一台611系统的电源模块损坏,后检查维修了内部的开关电源供电部分,加三相电,给使能信号,电源工作正常,黄灯亮,主接触器吸合,直流580V有输出,后连接后面的监控模块X351插上,通三相电所有指示灯闪烁一下就熄灭,电源模块不能工作,换新电源模块即好,请高手支招,电源模块哪部分出问题.

网友C:
送到我这来修吧!呵呵 中国东方数控公司 南京江宁开发区胜太东路8号A-8栋五楼 025-52103688-520 林工

网友D:
TO land33:我现在机器出现的问题跟你的一样,确认是电源模块的问题吗?请问电源模块里是否有参数设置,如果送修或更换新的后,里面的参数是否会改变? TO 东方数控:修一台 611 11KW的电源模块要多少米?

网友C:
我看一般是新件的50%-60%吧!!因维修人员应该说是顶级的!呵呵

网友D(2004-11-06):
伺服驱动器已修好,确实是电源模块的问题,。

网友E(2008-04-13):
德国威图控制柜用西门子840C系统,有谁会用?

面板 6FC5103-0AB01-0AA2

PLC:6FC5110-BB01-0AA2

CPU:6FC5110-CB01-0AA0

输出:6FC5110-BA01-0AA0

6sn1145 6sn1123 6sn1108 和马达

都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F(2009-09-09):
       我是大连机床厂的,专拿数控系统,有问题找我好了!我在上海干过!!

网友G:
30%还可以考虑,上面的东方兄你修东西有点贵啊!!!

网友H(2009-10-21):
SIMODRVER 611技术交流:http://www.simocontrol.com

网友I(2011-03-28):
611是伺服驱动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