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关于高压调节阀,介质纯氧

楼主(2004-09-23):
我急需如下工况的一台阀: 入口压力25Mpa 出口压力 9Mpa 流量 0.5立方米/s 介质:纯氧 温度为常温 我的Email:zeng_186@hotmail.com

网友A:
哇,你的这台阀可比较值钱啊!

网友B:
是手动减压阀吧!admin@trust-control.com.cn

楼主:
是调节阀啊。 这种阀不知吴仪可不可做, 国产的最好。

网友C:
我知道上海凯泰阀门有限公司有25MPa高压阀门,它是用于压缩天然气的,不知道能否用于氢气,你可以直接和他们联系,或上他们的网站。

网友D:
找一台进口的调节阀吧,操作条件太危险了,况且调节阀及管道还要脱脂,否则会发生爆炸.我想国内不会有厂家敢作.问问泰科流体控制公司,他是一家大型的专业生产阀门的国际公司,象KEYSTONE、KTM等都是其下属公司。

网友E:
产品要求错误:入口2.5Mpa,出口0.9Mpa,流量0.5标方/秒。请相关产品生产和销售商联系

网友A:
控制氧气的阀对流速也有严格的要求,流量应该是1800标方/小时吧

网友A:
建议选用VALTEK的CavControl阀吧,就是选用该阀,其噪音还有95db。要用国产的就试试上海阀特的V1000系列的控制气蚀型的阀,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F(2005-01-07):
地址:南京石鼓路98号阳光大厦12G座 名称:上海山武南京事务所 邮编:210004 电话:025-84785028-15 13101847171 联系人:王志强 E-MAIL:WANGZHIQIANG@YAMATAKE.SH.CN 我公司是日本YAMATAKE的办事处, 山武的阀门和智能阀门定位器还是不错的.如需要,请和我联系.

网友C:
流量不大,就用气焊的氧气表得了,压力也够,价格便宜得很。

网友G:
cang001: 2004-9-28 22:11:00 找一台进口的调节阀吧,操作条件太危险了,况且调节阀及管道还要脱脂,否则会发生爆炸.我想国内不会有厂家敢作.问问泰科流体控制公司,他是一家大型的专业生产阀门的国际公司,象KEYSTONE、KTM等都是其下属公司 估计你还不熟悉这个行业,TYCO下面的品派多如牛毛,但是他们是不做调节阀的,KEYSTONE大口径的蝶阀,KTM在成都产的球阀应该是有优势的,其实他的手动阀和在电厂的一些阀也是不错的

网友G:
槌六: 2004-9-29 16:20:00 建议选用VALTEK的CavControl阀吧,就是选用该阀,其噪音还有95db。要用国产的就试试上海阀特的V1000系列的控制气蚀型的阀,应该没有问题。 如此大的压差,不知道你们的降噪板是如何处理的?氧的出口流速要控制在0。15马赫直辖,不知道你们是如何控制,谢谢?

网友C:
气焊的氧气表流量在10立方,一般标称15MPa,用于25MP有点悬!

网友G:
国内空分市场,杭氧,川空,开封的设计人员对氧的处理是又很丰富的经验,目前他们主要使用的品牌你可以了解一下,冷箱内外的区别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