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变频器哪种CPU用得最多?

楼主(2004-09-23):
高压,低压,大功率,中功率,以及小功率变频器哪种CPU用的最多?

网友A:
国内大多用的Intel196的,96系列芯片速度慢,只能做到空间矢量控制.而要做矢量控制只能选择其他芯片.

网友B:
用dsp的多吗

网友C:
用TMS320F270

楼主:
用TMS320F240得多吗?

网友A:
国内的2407用的不多

网友D:
业内2406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