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yamatake-honeywell的啊?

楼主(2004-09-23):
我们现在在用的是yamatake-honeywell的us操作站,现在上面的磁盘驱动器基本都已损坏,但由于设备较老,最初的厂家都已不存在,所以现在购买和维修都很困难,所以想问问现在还有没有用这个设备的厂,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或者有厂家以前有用过的换下来的备件,只要能用就行了!

网友A(2004-12-02):
你用的是老式的cartridge吧?那个东西现在却是是用的很少了,而且大都坏调了。现在一般就是维修或者更多的是升级成zip驱动器。这方面我可以帮你找公司做。

网友B(2006-08-15):
我刚卖了一套给一电厂,多大的cartridge,如需要请与我联系.
 13901230442.

网友C:
Cartridge启动器是淘汰了,你可以:
1、更换为ZIP启动器(需要Honeywell提供芯片支持)。2、将一台或多台US升级为GUS操作站,使用GUS站的光驱或硬盘存储系统数据。

网友C:
Yamatake-Honeywell公司现在没有了,原来Yamayake-Honeywell的产品其实都是Honeywell公司的,现在Honeywell页都接管了。